如何避免变频器软故障发生

楼主(2014-03-28):
 变频器软故障的发生情况非常多,这也是普通存在于各类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的故障之一。那么我们如何来减少变频器软故障的发生呢?这是所有变频器厂家和用户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下面将具体介绍。
  减少变频器软故障的方法有:1、检测变频器过压、欠压;2、检测过流是变频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通常,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 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 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过流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1)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