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智能压力变送器和普通模拟的区别,最好详细点

楼主(2014-03-28):
求教智能压力变送器和普通模拟的区别,最好详细点

楼主:
没有回的么,我先占一楼

网友A:
现在的变送器都是智能的,DDZ-II以及DDZ-III好像已经没有生产了。

智能变送器可以输出数字量信号也可以是模拟量信号4-20ma(看你怎么设置),是兼容的。本人从事仪表行业多年,建议使用传统的4-20ma制式,别用花里花哨的总线模式。模拟表只能是4-20ma信号。

相同点就是测量头是一样的。有的是电容式的、有的是扩散硅的等等,视各个厂家的产品不同而不同。

网友B:
智能压力变送器一般都是数字的,能够精确的检测并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变送器都是智能的,DDZ-II以及DDZ-III...

多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压力变送器一般都是数字的,能够精确的检测并进行通讯

多谢

网友C(2014-05-28):
模拟的一般在改量程时要用压力计来调试,而且变送器基本都还是要用电位器的。他只有线性输出电流方式。

智能的现在都只要在表头上设置就可以了。壳同时改单位,输出电流方式,显示方式等

楼主(2014-09-23):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变送器都是智能的,DDZ-II以及DDZ-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