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硅分析仪器的使用规则

楼主(2014-03-28):
  碳硅分析仪表的使用规则主要有以下四点:

  1、检查通风条件,碳硅分析仪在使用过程中须要一个有通风条件的冷却环境,禁止将把分析仪置于密闭的箱体或者热辐射较强的环境中,以避免因温度过高造成故障。

  2、碳硅分析仪如果长时间不持续使用期间,每周要有一次持续16小时以上的开机时间。用以向基准比较电池和保持记忆的电池充电。注意可以保持分析仪的精度。

  3、为释放感应电炉、电焊机、行车等用电设备对电源造成的污染。所有碳硅分析仪的滤波系统,须要一个单独的接地电阻小于3Ω的地线。必须将地线与碳硅分析仪表的供电插头、补偿导线的接地柱可靠连接,方能保证仪表的测量精度。

  4、电源线单独由变压器配电盘输出致仪表供电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