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威胜电表通讯

楼主(2014-03-28):
S7-200如何与威胜DSSY331通过DLT645-1997协议通讯啊?S7-200没有这个协议啊,是用S7-200的自由口做的吗?哪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还有几个问题关于自由口编程DLT645-1997协议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啊!

1自由口编程要想发送和接收信息 ,就得用通讯字符中断。用接收完成中断来发送信息,用发送中断来接收信息。可是在初始上电时是如何先发送信息啊,此时也没有接收中断啊?

2  DLT645-1997协议

8.1.1主站请求帧

          功能  请求读数据    控制码 C=01H   数据长度 L=02H

          帧格式:

68H   A0    。。。   A5   68H   01H   02H   DI0   DI1   CS   16H

4.2.5 数据域DATA:数据域包括数据标识和数据、密码等,其结构随控制码的功能而改变。传输时发送方按字节进行加33H处理,接收方按字节进行减33H处理。

 是数据每个字节都加33H吗,怎么加减啊,是发送时计算好了加到字节里吗?接收时再减去33H才是想要的数据啊?

4.2.6 校验码CS:从帧起始符开始到校验码之前的所有和各字节的模256的, 即各字节二进制算术和,不计超过256的溢出值。

校验码如何算的啊?“各字节的模256的 不计超过256的溢出值。”这两句话是啥意思啊?

网友A:
  咱也不太清楚 什么 是  DLT645-1997协议通讯啊! 但是一定帮顶起来

网友B:
按照电度表的协议,用S7-200的自由口通信做!

网友C:
电表使用的是电力协议,你必须使用200的自由口功能来实现与它的通讯。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头一次用自由口做通讯,有啥疑惑还得请大家帮忙!

网友D:
建议先用电脑通过串口助手调试协议,得用232转485。

再用PLC编写读写程序。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E(2018-08-09):
78331dad0722b1ed082c943e63c47e4.png欢迎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F: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网友G(2019-12-06):
学习请教向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