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注塑机装变频器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4-03-28):
机器是注塑机专用变频器,有工频,变频。调试时,转换变频时,注塑机的温度参数一直都是在跳,已经认为是干扰。给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都装过磁环,滤波器,电抗器,还有变压器都试过,只有变压器有一点效果,但是还是没有用。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解决方法。感谢不尽~

楼主:
已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怀疑是他们的注塑机的电脑板有问题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新人没有分奖赏啊~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问题的呗,影响到二次回路问题,你要看看你变频器的主回路电缆, 要跟二次回路线是要分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问题的呗,影响到二次回路问题...

 平时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加磁环绕两圈可以了,这次却搞不定。。。变频器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B(2015-09-20):
没试过..来学习下...顶个.

网友C(2019-03-27):
嘿嘿我知道怎么解决,提醒下你吧,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