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色谱仪高压分析泵常见故障于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28):
  离子色谱仪主要应用于环境科研领域,并且在食品与化工等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离子色谱仪属于精密仪器,现在我们介绍一下离子色谱仪中高压分析泵使用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离子色谱仪的高压分析泵是离子色谱仪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分析泵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等浓度或梯度浓度的方式在高压下将淋洗液经由进样阀输送到色谱柱内并对待测物进行洗脱。离子色谱仪的分析泵应输出压力高,不低于35MPa;耐腐蚀,能够承受PH=1~14的溶剂;流量要稳定,流量精度和重复性为±0.5%以上;要有良好的密封性和噪音小等要求。高压泵工作正常的情况下,系统压力和流量稳定,噪音很小,色谱峰形正常。与之相反,在离子色谱仪的高压泵工作不正常的情况时,系统压力波动较大,产生噪音,基线的噪音加大,流量不稳并导致色谱峰形变差(出现乱峰)。产生以上情况原因有以下几种:

  1、离子色谱仪的淋洗液的脱气与泵内气泡的排除

  离子色谱仪初次使用或更换淋洗液时,管路中的气泡容易进入泵内,造成系统压力和流量的不稳定,对于一些容易产生气体的溶液如加入甲醇淋洗液,可先用真空脱气的办法除去溶液中大部分气体,再于系统中用惰性气体(氦气或高纯氮气)在线脱气的方法处理。已进入离子色谱仪的泵内的气泡可以通过启动阀排除。具体方法是:先停泵,用一个10ml注射器在启动阀处向泵内注射去离子水或淋洗液,可反复几次直到气泡排除为止,然后再将泵启动。

  2、离子色谱仪系统压力波动大,流量不稳定

  系统中进入了空气,或者单向阀的宝石球与阀座之间有固体异物,使得两者不能闭合密封,需卸下单向阀浸入盛有乙醇的烧杯用超声波清洗。分析泵上的压力传感器有故障时也会造成压力波动,应检查传感器旋钮上的O型密封圈是否有磨损。

  3、漏液

  离子色谱仪的泵密封圈变形后,在高压下会产生泄漏。泵漏液时,系统压力不稳定,仪器无法工作,为延长密封圈的使用寿命,在使用了浓度较高的碱以后,要用去离子水清洗泵头部分,以防产生沉淀物。

  4、系统压力升高

  在离子色谱仪系统的压力超过正常压力的30%以上时,可以认为该系统压力不正常。压力升高与以下几种情况有关:

  (1)离子色谱仪保护柱的滤片因有物质沉积而使压力逐渐升高。更换滤片。

  (2)离子色谱仪的某段管子堵塞造成系统压力突然升高。逐段检查,更换。

  (3)室温较低时如低于10℃时,系统压力会升高。设法使室温保持在15℃以上。

  (4)当有机溶剂与水混合时,由于溶液的粘度,密度变化压力亦会升高。

  (5)流速设定过高使压力升高,应按照色谱柱的要求设定分析泵的流速。

  5、系统压力降低或无压力

  离子色谱仪系统有泄漏时,压力会降低。仔细检查各种接头是否拧紧。此外,当系统流路中有大量气泡存在,进入泵内形成空穴,启动泵后系统无压力显示,亦无溶液流出,为避免上述问题,流动相的容器要加压(≤0.03MPa);在仪器初次使用或更换淋洗液时要注意排除输液管路内的空气。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离子色谱仪高压分析泵常见故障于解决方法,掌握了这些离子色谱仪的高压分析泵在日常使用中容易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式,可以让我们在使用中能更好的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