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的优缺点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28):
  红外测温仪的优缺点及使用注意事项

  一,红外测温仪的优点

  1.非接触测量:它不需要接触到被测温度场的内部或表面,因此,不会干扰被测温度场的状态,测温仪本身也不受温度场的损伤。

  2.测量范围广:因其是非接触测温,所以测温仪并不处在较高或较低的温度场中,而是工作

  在正常的温度或测温仪允许的条件下。一般情况下可测量负几十度到三千多度。

  3.测温速度快:即响应时问快。只要接收到目标的红外辐射即可在短时间内定温。

  4.准确度高:红外测温不会与接触式测温一样破坏物体本身温度分布,因此测量精度高。

  5.灵敏度高:只要物体温度有微小变化,辐射能量就有较大改变,易于测出。可进行微小温度场的温度测量和温度分布测量,以及运动物体或转动物体的温度测量。使用安全及使用寿命长。

  二,红外线测温仪的缺点

  1.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环境温度,空气中的灰尘等)

  2.对于光亮或者抛光的金属表面的测温读数影响较大

  3.只限于测量物体外部温度,不方便测量物体内部和存在障碍物时的温度

  三,红外测温仪的使用注意事项

  1.必须准确确定被测物体的发射率;

  2.避免周围环境高温物体的影响;

  3.对于透明材料,环境温度应低于被测物体温度;

  4.测温仪要垂直对准被测物体表面,在任何情况下,角度都不能超过30℃

  5.能应用于光亮的或抛光的金属表面的测温,不能透过玻璃进行测温;

  6.正确选择跟离系数,目标直径必须充满视场;

  7.如果红外测温仪突然处于环境温度差为20℃或更高的情况下,测量数据将不准确,温度平衡后再取其测量的温度值。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红外测温仪的优缺点及使用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可以根据以上内容作为参考,通过以上详细的了解,我们要确保红外测温仪正确选用类型,正确的保护仪器的性能,避免出现仪器故障,造成损失。

网友(2015-02-07):
没有实操看起来挺难懂的

网友A:
测温仪要垂直对准被测物体表面,在任何情况下,角度都不能超过30℃

笔式电导

网友B:
目前红外测温技术大幅提升,可以考虑使用红外热像仪代替测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