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氏硬度计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28):
  维氏硬度计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加荷指示灯、测量显微镜灯不亮。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接好,然后检查开关、灯泡等。如排除这些因素后还不亮,就要看看负荷是否全部加上或簧片开关是否正常。排除之后仍不正常,就必须从线路(电路)入手逐步排查。

  (2)测量显微镜内浑浊,看不到或看不清压痕。这应调整显微镜焦距和灯光,调整之后仍不清楚,则分别转动物镜和目镜,并分别移动镜内带虚线、实线、刻线的三块平镜,仔细观察问题出在哪一块镜面上,然后卸下,用长纤脱脂棉沾无水酒精擦洗干净,按相反顺序装好后观测,如仍未解决,则送修或更换测微显微镜。

  (3)压痕不在视场内或稍转动工作台,压痕位置变化很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压头、测量显微镜、工作台三者轴心不同造成的。由于压头固定在工作轴底端,因此按以下顺序分别调整。①调整主轴下端的活动间隙,以导向座下端面不直接接触主轴锥面为准;②调整转轴侧面螺钉使工作轴和主轴同(轴)心,调好后,在试块上压出一压痕,观察其在显微镜中的位置,并记录;③轻轻转动工作台(保证试块在工作台上不移动)在显微镜下找出试块上不转动的一个点,此点即为工作台轴心;④稍松开升降丝杆压板上的螺钉和底部螺丝,轻移整个升降丝杆,使工作台轴心与测量显微镜中记下压痕的位置重合,然后固紧压板螺钉和调整螺丝,压出一压痕相互对照。重复以上步骤,直至完全重合为止。

  (4)检定时示值超差的原因及解决办法。①测量显微镜标尺不准。用标准测微尺进行检查。如不准可送修或更换。②金刚石压头缺损。用80倍立体显微镜观察,看其是否符合金刚石压头检定规程规定。如有缺损更换压头。③负(载)荷超出规程要求或负荷不稳,用小负荷三等标准测力计检查。如负荷超出要求(±1.0%)但方向一致,这种情况是杠杆比例发生变化,可松开主轴保护帽,转动力点触头,调整载荷(杠杆比),调整好后固紧。如载荷不稳,可能是力点刀刃变钝、支点钢球磨损或工作轴与主轴不同心、工作轴内有较大摩擦等原因造成。这时检查刀刃及钢球,如变钝或磨损,应修整或更换。检查工作轴并清洗,一定要注意配齐轴周钢球。

  (5)加荷时有冲击现象。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缓冲器油太少或油太脏有关。加满油或清洗缓冲器后一般就可解决。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维氏硬度计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大家可以根据以上内容作为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类似故障病解决它,如果有需要可以参照以上解决方案进行学习,希望可以帮助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保护硬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