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为PLC电机的自动轮换程序,指点下

楼主(2014-03-28):
思路是这样的,用SM5 读电机的时间,分别送入V1000 V1002,但是在轮换比较时,怎么写呢?有一个设定时间。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   求指导。

楼主:
木有人啊

网友A:
到海为官网问啊,有技术支持QQ,www.haiwell.com

网友B:
对你的控制要求不是很明白  可以说详细点么

网友C:
我也在等大神来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的控制要求不是很明白  可以说详细点么

呵呵,就是二台电机,一个轮换程序。轮换时间可以在文本上设定。电机运行的时间由SM5采取。二台电机运行时间分别送到寄存器V1000,V1002中,然后到一下步就是比较之类的。         写到这里我思路就不对了,所以。。。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你试试看   ,下次控制要求说详细一点 ,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你试试看   ,下次控制要求说详细一点 ,...

M1有电后,Y1,Y2都要启动?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是这样的哈,二台电机,一用一备。为了保证每台合理的使用,二台电机轮换起停(电机分别由变频器控制),

比如,1号电机运行时,二号电机肯定是停止的。但是如果1号电机故障信号来了马上切到2#电机。2#电机也如此。

另个就是运行多少时间进行轮换,比如1号运行1周就是7*24 168H(168这个时间可以以通触摸屏设定)  ,那我现在就切到2号运行。同样2号运行设定时间后切到1号电机。(中间任何一台有问题时,马上切别的一台)

网友B:
什么叫电机故障 ?是通讯读电机参数,还是说PLC 有故障,你应该说的是电机问题 ,那我们呢就通过485去读变频器的通讯异常的寄存器看看。具体可以求助一下海为官网技术支持,如果急的话。也可以加一下我的QQ  60352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