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元影像仪常用镜头

楼主(2014-03-28):
  二次元影像仪所属光学仪器的一种,根据镜头的性能和外形区分,目前主要有四种类型的镜头,主要有自动变焦镜头、P型、E型、L型和等类型,分别叙述如下:

  1.自动变焦镜头

  (1)为自动定位镜头本身瞳焦已经调节好,需要检验从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的清晰度,是否一致、是否清晰。

  (2)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

  (4)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读。

  2.P型镜头

  (1)自动定位镜头,本身瞳焦已经调节好,需要检验从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的清晰度,是否一致、是否清晰。

  (2)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即0.7倍到4.5倍之间共九种倍率。

  (4)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断。

  3.E型镜头

  (1)此镜头为普通工业镜头,需要手动调节瞳焦,在机台安装好以后,手动调节使用最大倍率和最小倍率时,图像同样的清晰,如果不能调节清晰度视为不良品,如果调节后镜头有晃动等不稳定因素存在,也视为不良品。

  (2)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

  (4)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读。

  4.L型镜头

  (1)此镜头为普通工业镜头,需要手动调节瞳焦,在机台安装好以后,手动调节使最大倍率和最小倍率时,图像同样的清晰,如果不能调节清晰度视为不良品,如果调节后镜头有晃动等不稳定因素存在,也视为不良品。

  (2)检验同轴度,即最大倍率到最小倍率取像在同一位置,不能偏移或偏移太大,均视为不良品,必需重新更换镜头。

  (3)光学放大倍率为0.7—4.5X。

  (4)清晰度根据校正块、实际对象成像反映来进行判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