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高清项目上的施工经验

楼主(2014-03-28):
1、5个点以上(含5个点)必须用全千兆网络交换机;
2、施工前需将本系统中所有网络球机、网络摄像机、NVR、DVR、电脑服务器、高清解码器的IP地址进行统一修改并登记,一定要注意不要和本地网络中原有的设备(如电脑、网络打印机)有IP地址冲突;
3、网络系统中所有的设备(包括原有的设备)请不要设定为自动获取IP地址模式,全部都手动设定好IP地址,登造表登记好;
4、如网络系统中有无线路由器请注意接入无线网络系统中的手机、平板的IP地址是否存在冲突;
5、前端交换机单台连接IPC的数量不超过4个可采用8口百兆交换机,如超过4个请一定采用8口全千兆交换机,但前端交换机连接IPC的数量不要超过6个,因为前端交换机到机房主换机之间只是采用一根网线传输,如果负载的IPC数量太多容易出现丢包、掉帧、延时、卡顿的现象;
6、IPC到前端交换机之间可采用国标超五类网线,而前端交换机到机房主交换机之间请一定采用国标六类网线和六类水晶头;
7、网络球机、网络摄像机到机房的主交换机之间只能采用网络交换机中继一次,如距离太长可采用光纤;
8、网络球机、网络摄像机到前端交换机如采用国际超五类带屏蔽的网线则线长最好不要超过70米,如采用国际六类网张最好不要超过100米;
9、采用光纤传输时请尽量采用2口、4口、8口的光纤交换机,因为传统的方式是IPC先用网线接到一个交换机,而交换机再接到光纤收发器,这种方式相当于信号中继了一次,而信号每中继一次就会差一点就会有丢包的可能。而采用光纤交换机则是IPC直连无需中继,更稳定也更可靠;

10、机房主交换机一般情况下请不要选择带管理型的交换机,除非有对设置管理型交换机比较熟的工程师,或者是系统比较大;
11、机房的主交换机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全千兆交换机,并且一定不要满载工作,比如24口全千兆交换机实际使用时一般不要用超过16口,因为网络高清监控数据量比较大且是不停的传送数据,对交换机的处理要求比较高,如果出现一台交换机带很多点的时候出现延时、卡顿的现象时可以试着增加一台交换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