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赫兹与60赫兹的区别

楼主(2014-03-28):
请问交流电50赫兹和60赫兹的区别,国外有的是60赫兹,如果把我国生产的设备拿到国外能不能用?国外的拿到我国又能不能用呢?

网友A:
国内大多数50hz,国外60hz居多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用的, 你只要换个接口转换器就好了

网友C:
主要是电机的生产不一样,变频一般可以到400HZ,电机在50HZ和60HZ下,额定转速就不一样

网友D:
50Hz的用到60Hz上没问题,千万别把60Hz的用到50Hz上。我说的是变压器类的产品

网友E:
   这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设备呀,一般 如 电机在 50Hz的用到60Hz上没问题,只是 转速 可能会有一点区别 ! 但是有些 电器 可能会有干扰或是 故障

网友F:
在恒功率状态下,速度增加,扭矩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