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速度降

楼主(2014-03-28):
当负载增大以后,接近额定负载,通过传感器读取到的转速信号会发生明显下降,如果此时增加频率试图维持转速会怎样,过流报警吗?

如果是轻微的下降能否修正,能否用控制端的PID调节恒转速。

网友A:
负载增加使转速下降,想通过上调频率维持转速,电机的电流肯定增加,能否过流要看电机和负载了。

轻微的下降,比如轻载的转速接近同步转速,加了负载转速一定要下降,直到额定负载、额定转速。在这个范围调整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当然可以 用控制端的PID调节恒转速,但是过流不过流就看你 的 电机和 变频器的负载能力了呀!

  当电机负载增加 这时 转速下降,PID 恒转速控制时自动上调频率维持转速,电机的电流肯定增加

网友C:
学习了,楼下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