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 故障CPF35

楼主(2014-03-28):
客户送来一台安川H1000 55KW变频器一台,据客户反映现场报CPF35故障,不能复位。客户是用在纺机上面的,挺着急,上电测试果然报CPF35 就是无法复位,查了说明书上面说是外置AD转换器异常,思考了半天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个啥故障,随即开始地毯式检测,驱动板各个检测点测试,主板测试点测试,最后在一小电容处测得5V电压不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重新找一电容换上,结果奇迹出现了,竟然不报故障了,分析得知就是此处对地短路导致故障出现!胜利

网友A(2017-08-12):
请问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我现在也遇到一台报cof35故障的

网友B(2017-11-16):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我现在也遇到一台报cof35故障的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