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中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的测量

楼主(2014-03-28):
测量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值,可以不从管道卸下流量传感器而间接评估电极和衬里层表面大体状况,有助于分析故障原因。尤其给大口径电磁流量计的检查带来极大方便。这种方法可估计流量传感器测量管内表面状况如电极和衬里层是否有沉积层,沉积层是导电性质的还是绝缘性质的,电极表面污染状况等。
电极与液体接触的电阻值主要取决于电极与液体接触表面面积和被测液体电导率。一般结构电极在测量电导率5×10-6S/cm的蒸馏水时电阻值约为350k Ω;电导率150×10-6S/cm的生活和工业用水约为15k  Ω;电导率1×10-6S/cm的盐水约为200 Ω

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可用模拟量万用表在充满液体时分别测量每个电极端子与地间的电阻。经验表面分别测量两电极的接触电阻值之差应小于10%~20%,否则就说明有故障。
电磁流量传感器的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应在新装仪表调试好后立即测量并记录在案,以后每维护一次测量一次,分析比较这些数据将有助于今后判断仪表故障原因。
若测出的电极接液电阻与原测量值比较不一致时,可能有以下三种不同趋向:
(1)电阻值增加;
(2)电阻值减少。
(3)两电极接触电阻不平衡值增加(即差值增加);
这三种迹象可分别判断为以下原因所产生的:
(1)电极表面和衬里表面附着导电沉积层;
(2)电极部位有一只电极绝缘有较大下降;
(3)电极表面被绝缘层覆盖。
有时候虽然呈现以上迹象,但还未形成故障,则可作为预测产生故障的前兆,预作处理。
用模拟量万用表测量电极接液电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测两电极阻值时,接地端测棒极性必须相同,即用电表同一根测棒,正极棒接电极,负极棒接地。
(2)电阻值应在测棒接触端子的瞬间读取指针偏转最大值,测量值应以最初一次所得为准。如重新测量因极化作用所测各值是不一致的。
(3)要比较前后两次定期检查测量值时,要用同一型号万用表,并用同一量程,常用1.5V电池工作范围的测量档,如:×1k Ω
档。
用万用表测量电极接触电阻不是正确测量电阻准确值的方法,只是确定大体的值。准确的测量必须用如“Kohlraush电桥”等交流电桥,或数字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