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平电缆500m施工能用多少千W

楼主(2014-03-28):
工地施工现场,要用120平铝电缆500米远 总千W为160.  380V电压电量都能够么。能擦多少电压。

网友A:
电缆小,距离远,还得看变压器容量够不够。

网友B:
如果全部开启这些设备的情况下应该再增加120的电缆一条,并且不用有一条电缆在使用当中损坏。

网友C:
     电缆细了,加一倍。

网友D:
看负荷率,如果同时用,电缆太细,压降大,发热也很严重。按电阻计算,满载压降接近40v,接触器会欠压吸不住。这还不算起动时的压降。

网友E:
距离太远,看起来小了点;

可看一下单台设备的最大功率有多少,通常情况下同时使用的设备如何。

网友F:
120mm2  500m铝电缆线路电阻为1/35*500/120=0.119欧姆。假设线路压降为5%,即线电压压降最大19V,每相线路压降为19/1.732=11V。假设带的是电机负载,自然功率因数为0.84,线路容许最大电流为11/0.119=92.4A容许要带最大负荷功率为1.732*0.361*92.4*0.84=48.5。即最大负荷大概48.5kW。如果带电动机负载最大为45kW。这时供电电压应提高为400V,否则电机电压会低5%,电机运行电流会大于额定电流,发热严重!

如果是纯电阻负载可带负载为1.732*0.361*92.4=57.7kW。

这个例子,在长线路输上送低压线路时优先考虑的是线路压降,而不是电缆的安全载流量!

而楼主要求拖动160KW是不可能的。

假设是电动机,电压降将约为0.119*320*1.732=66V,如果三相电源是380V那么电机侧也只有314V。异步电动机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69%,电源频率不变,功率近似于转矩成正比。也即实际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69%即0.69*160=110kW。这只是电功率。不是机械负载的拖动功率,这时电机的功率因数约为0.63.电机效率大大下降。另一方面线路损耗功率为3*I^2*R=3*320*320*0.119=36557W=36.6kW线路损耗占输电总功率的25%!

从上面分析,楼主提出要带160kW负荷根本不可能!要保证用电设备正常,最多也就能带58kW的用电负荷!(如果电机负载,通常只能带45kW电机)。

网友F:
若果你真要500m输电线路,拖动160kW负载。铜电缆至少应用240,铝电缆要用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