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上电报88888

楼主(2014-03-28):
各位工程师:一台英威腾chf100 7.5kw  上电报88888  继电器不吸合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哪个 继电器不吸合呀 ??

  没有遇到过 88888 的 报警信息过,打 官方电话客服问问

网友B:
测试开关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是主板CPU问题、换主板`

网友C:
设密码了,

网友D:
看下充电电阻是否坏了?

网友E:
最好打电话问问技术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 继电器不吸合呀 ??  没有遇到过 8888...

 机器修好了  是软件问题  换了一块有程序的存储块24c08a就好了

网友F(2014-05-20):
那是端子接触不好,洗洗刷刷就好了

网友G(2015-05-13):
我是英威腾的,,建议你看看风扇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