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外机压缩机老结霜且除湿效果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28):
翔铭空调,空调外机压缩机老结霜,用扳手敲掉霜没多久又结霜了,而且湿度也没法稳定除湿,电加热工作几分钟就停了,过了几分钟又工作,这样湿度高的时候,没法稳定除湿,湿度降不下去,刚降了一点点又上去了。供应商来加了冷媒也没用,最后靠短接让电加热一直工作才除湿

网友A:
室外机已经结霜,说明温度已经很低了,不存在冷媒的问题。

结霜说明室内机的散热板也是低温导致的,低温的冷媒经过膨胀之后温度更低,导致结霜。

低温的冷媒是风道没有经过室内机的散热板引起的。

我曾经在一个现场,好奇心想看看空调内部结构,拆开一块铁板,导致空调间的空气直接进入控制室(没有经过散热板的热交换),结果室外机结霜。盖上铁板就好了。

我不是搞空调的,希望我的经历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没见过这个,有现场照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C:
   一般的空调室外机已经结霜,说明温度已经很低了,可能是你的现场环境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空调室外机已经结霜,说明温度已经很低了,...

现场要求不高的,温度要求20到24度,湿度要求40%到60%

楼主:
还有在网上查了下说什么空调室外毛细管和连接管堵塞也可能,毛细管和连接管是指哪个?

网友A:
用扳手敲掉霜没多久又结霜了   说明制冷效果是有的。

毛细管(室外机的散热片)和连接管(内、外机的连接管),指的4个接头

空调有2个散热片,外散热片结霜,说明冷媒的温度很低,同时也是内散热片的温度低。

如果提高内散热片的温度,也就同时升高了外散热片的温度,也就消除了结霜。请检查内散热片是否经过了风道?

网友D:
学习了,不错的交流!!!!

网友E:
是制热?还是制冷啊?制热是外界如果温度低湿度大······

网友F(2014-10-29):
引用 网友A:
用扳手敲掉霜没多久又结霜了   说明制冷效果是有的。毛...

 不错有道理。

网友G:
学习知识了,希望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