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隔离刀显示带电问题

楼主(2014-03-28):
35kv变电所,高压侧PT保险熔断,准备更换时,断开PT隔离,用验电器测量PT隔离刀底座时发现带电,验电器吱吱响,进而测量主隔离刀时,发现底座也带电。

而观察接地都是正常的,隔离刀底座和横担都是直接焊接,并且钢架都是直接焊接接地扁铁,然后接地的。测量钢架时验电器不响,而测量隔离刀底座就带电。而且是左边的响,中间和右边的就不响。另外测量互感器底座时,竟然有同样的现象。

无奈,断开负载,并且断开进线隔离刀。检查上面没有带电现象,合接地刀,更换保险。顺手测量PT隔离刀底座和接地扁铁,阻值为零,说明不存在虚接现象。其他地方有没有虚接现象。工作完备,恢复供电,计量正常,但是测量底座仍然带电,故障现象一样。

以前两次更换保险,均未发现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