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原点回归有一点让人很迷惑

楼主(2014-03-28):
当在伺服原点右侧时,感觉回归很好理解。但是呢,在近点信号左侧时,原点回归是怎样完成的呢,按我看资料的理解,先往左极限走,碰到左极限开关后,然后返回后往右走,达到近点信号后重复在近点信号右侧的原点回归方式。我的疑问出现了,再碰到左极限时为什么不报警停止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了 谢谢

网友A:
再碰到左极限时为什么不报警停止

  -- 大部分伺服都是 碰到左极限后 便位置命令此方向锁定, 不会报警。

网友B:
极限开关没有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只接到了控制器上

网友C:
我也很迷茫,软件上一大堆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楼主有没有解决,能不能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迷茫,软件上一大堆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楼主有没...

半知半解,左极限一般不做报警,PLC中有个特殊继电器(我的是台达ES系列M1307),要置ON后,在原点回归时,碰到左极限不会报警,而反向回来,走到近点信号右,然后在反向回原点,而右极限是碰到就会停止。总之,就是程序中SET 那个固定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在回原点执行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伺服电机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回原点执行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伺服电机停下来

在执行ZRN指令后,电机原点回归,感应到近点信号(off变为on)后减速运行,再到近点信号on变为off后就停止了。此时现在值寄存器后被写入0

网友E(2014-11-12):
在plc程式中都可以写的,这个不是问题了,另外你的极限是和PLc连接的吧

网友F(2015-01-02):
因为你是在回原点模式因此不会报警,会按照你设定的模式找原点,台达伺服用P5-04可组合共35种回原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