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电动机旧绕组的三种方法

楼主(2014-03-28):
    电动机的冷态旧绕组一般都很硬,很难拆除,必须将绕组加热软化,乘热将线圈迅速拆除。此外,也可用化学药品将绝缘腐蚀、溶解,然后拆下线圈。实际检修工作中常用的是加热法,一般分为电流加热、烘烤、明火加热等几种。

(1)电流加热   用调压器或电焊机往电动机绕组中通入较大的三相电流(通常为1.8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当绝缘软化、绕组冒烟时,立即切断电源,敲出槽契,拆除线圈。如果没有三相电源或三相调压设备,可将电动机三相绕组接成开口三角形,然后通入单相低压大电流。

(2)烘烤    在有条件的地点,可将待修电动机直接置于烘干室或烘烤箱内加热,待温度达到一定值,绕组绝缘便软化,此时很容易拆除线圈。

(3)明火加热   先将槽契敲出,把绕组两端部剪断,然后用喷灯、煤炉、木柴等直接烧烤绕组、槽口,待绝缘软化,将导线逐根从槽中取出。

    无论采用哪种加热方法,都应注意控制加热温度(一般不应超过180℃),以免损坏铁芯绝缘,增加铁芯损耗。因此,有条件的地点,应尽量不用明火加热,因为用这种方法加热,温度不易控制。

     通常,不管用哪种方法拆除线圈,都应保留几个完整的旧线圈,以便绕制新线圈的绕线模。

网友A:
明火温度肯定要高,铁芯绝缘很难保证不被破坏。

网友B:
还没拆过    学习学习

网友C:
这些方法是常规方法。我现在都在用冷拆法,就是先用凿子切除一端绕组。再用钢钎将槽内的绕组打出即可。省去了加热的时间。再者,加热后取出绕组后,槽内残留绝缘物较多。相对还是冷拆省事

网友D:
实际修理电机时,很多都是采用火烧得方法,这种方法不好,对电机性能影响相对较大!

网友E:
难道直流加热不行吗?

网友F:
常用电机建议采用冷拆法,没有修过和环氧树脂灌漆的电机是要加热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