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急急急

楼主(2014-03-28):
安川伺服老是报A.320,怎么解决,看了手册,但是还是分析不出原因,顺便问一下,Un00A如果显示值超过100,是不是就会报A.320了!

网友A:
电源电压稍高了点,还有就是经常马达高速运转,快速停止就容易报32,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坏了。要维修了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A.320属于再生过载警报,可以外接再生电阻或者加长伺服电机减速时间,

           可以改善。

      2、Un00A为再生负载率,10秒平均采集到的数据超过100,就会报A.320。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