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松下变频器通讯故障

楼主(2014-03-28):
我用威纶MT6070ih与松下VF100通讯 用COM1端口的485 2w 一切正常,但是我把它设置成COM3端口485 2W就不能通讯了波特率 等全部调整过都不可以通讯,请教下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威纶MT6070ih共有3个串行端口:

串行端口接口 com1(rs232/rs485 2w/4w),

com2(rs232),

com3 (rs232/rs485 2w)

请注意区别,com1的RS485是4W的,COM3的RS485是2W的。

网友B:
COM3口的通讯针脚定义不同了,首先检查通讯线是否正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