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LED驱动电源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4-03-29):
 LED驱动电源是把电源供应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LED发光的电源转换器,通常情况下:LED驱动电源的输入包括高压工频交流(即市电)、低压直流、高压直流、低压高频交流(如电子变压器的输出)等。而LED驱动电源的输出则大多数为可随LED正向压降值变化而改变电压的恒定电流源。

  购买驱动电源有两点最重要

     一:要认准电容的品牌,其中红宝石(Rubycom 日本)特别知名,恒英(HY 国产)比较常见,当然价格要比其他不适品牌电容要贵几毛钱。

      二:是否带IC控制芯片,因为IC控制芯片具有止短路,过压,过载,过温等保护功能。   只要这两点到位的驱动电源,质量已经非常好了。

      网的用电的特点,led特性的要求以及相关LED产品,在选择LED驱动电源时还要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总体原则

     a、根据LED电流和电压特点,比较理想的是使用恒流驱动。它能避免LED正向电压的改变而引起电流变动,同时恒定的电流使LED的亮度稳定。

     b、另外,LED光通量与温度成反比,所以使用中应尽量减少电源发热和设计良好的散热系统。从而降低LED工作的环境温度。

   c、为了保证LED产品的整体寿命,必须将LED的结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要控制好LED产品的工作环境温度。

   1 高可靠性   LED产品主要是有LED芯片和电源,散热外壳,控制电路等组成。其中LED电源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产品的好坏。特别是LED路灯产品,由于装在高空,维修不方便,维修的花费也大。

   2 高效率   LED是节能产品,驱动电源也要符合节能的要求。特别是电源安装在灯具内的结构,尤为重要。因为LED的发光效率随着LED温度的升高而下降。电源的效率高,它的耗损功率小,在灯具内发热量就小,也就降低了灯具的温升。对延缓LED的光衰有利。

   3 恒流驱动方式   为了配合LED的伏安特性,所以LED电源必须使用恒流驱动的方式。

   4 浪涌保护   LED抗冲击能力比较差,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保护。特别是一些装在户外的产品,电网负载的启停和雷击都会对电源有冲击。因此LED驱动电源的输入端要有抑制浪涌的保护电路,避免开关瞬间损坏LED.

  5 温度保护功能   电源除了常规的保护功能外,最好在恒流输出中增加LED芯片温度负反馈,防止LED芯片PN结温度过高。

   6 LED电源寿命   要提高LED驱动电源寿命,就需要从多方面来改善:使用较高寿命的电容,提高电源效率,做好电源的散热功能,优化灯具的散热设计。LED电源属于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质量与可靠性取决于其电路设计,生产工艺,及器件的质量。电解电容是大功率开关电源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而开关电源的正常工作寿命要取决于电源所使用的电解电容的寿命,电解电容的寿命又取决于电容本身的寿命及工作温度,电解电容在不同的温度下其工作寿命差异很大。

   7 工作环境   由于各个地方环境的不同,要着重考虑LED灯具工作场所的环境,如:温度、湿度、安装位置等。   考虑到电源的工作方式,如果不加软启动电路,通电瞬间,输出会有一个电压尖峰。为更好的保护LED,所以需要加软启动电路。这一点正是驱动电源稳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