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电阻、功率的关系

楼主(2014-03-29):
功率(瓦)=电流(安培)x电压(伏特);
功率=电压*电流
电流=电压/电阻
功率符号P单位W
电压符号U单位V
电阻符号R单位Ω
电流符号I单位A
关系式
⑴串联电路 P(电功率)U(电压)I(电流)W(电功)R(电阻)T(时间)
电流处处相等 I1=I2=I
总电压等于各用电器两端电压之和 U=U1+U2
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 R=R1+R2
U1:U2=R1:R2
总电功等于各电功之和 W=W1+W2
W1:W2=R1:R2=U1:U2
P1:P2=R1:R2=U1:U2
总功率等于各功率之和 P=P1+P2
⑵并联电路
总电流等于各处电流之和 I=I1+I2
各处电压相等 U1=U2=U
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积除以各电阻之和 R=(R1R2)/(R1+R2)
总电功等于各电功之和 W=W1+W2
I1:I2=R2:R1
W1:W2=I1:I2=R2:R1
P1:P2=R2:R1=I1:I2
总功率等于各功率之和 P=P1+P2
⑶同一用电器的电功率
①额定功率比实际功率等于额定电压比实际电压的平方 Pe/Ps=(Ue/Us)的平方
有关电路的公式
⑴电阻 R
①电阻等于材料密度乘以(长度除以横截面积) R=ρ×(L/S)
②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 R=U/I
③电阻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功率 R=U²/P
⑵电功 W
电功等于电流乘电压乘时间 W=UIT(普式公式)
电功等于电功率乘以时间 W=PT
电功等于电荷乘电压 W=QU
电功等于电流平方乘电阻乘时间 W=I²RT(纯电阻电路)
电功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再乘以时间 W=U²T/R(同上)
⑶电功率 P
①电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P=UI
②电功率等于电流平方乘以电阻 P=I²R(纯电阻电路)
③电功率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 P=U²/R(同上)
④电功率等于电功除以时间 P=W:T
⑷电热 Q
电热等于电流平方成电阻乘时间 Q=I²Rt(普式公式)
电热等于电流乘以电压乘时间 Q=UIT=W(纯电阻电路)
P、V、I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直流电来说,功率=电流×电压 。
对于交流电来讲,功率=电流×电压×功率因素COSΦ。COSΦ设定为:0.75
1000W三相电流:1000W÷(380V×0.75)=3.5A(安培)
1000W单相电流:1000W÷(220V×0.75)=6.4A(安培)交流电在通过纯电阻的时候,电能都转成了热能,而在通过纯容性或者纯感性负载的时候,并不做功。也就是说没有消耗电能,即为无功功率。当然实际负载,不可能为纯容性负载或者纯感性负载,一般都是混合性负载,这样电流在通过它们的时候,就有部分电能不做功,就是无功功率,此时的功率因数小于1,为了提高电能的利用率,就要进行无功补偿。

 家用电负荷明细
功率W(P)=电流A(I)*电压V(U)
我国的家用电压一般是220V
1.5平方毫米的线电流=10A(安); 承载功率=电流10A*220V=2200瓦
2.5平方毫米的线电流=16A(安)最小值;承载功率=电流16A*220V=3520瓦
4 平方毫米的线电流=25A(安); 承载功率=电流25A*220V=5500瓦
6 平方毫米的线电流=32A(安); 承载功率=电流32A*220V=7064瓦
空调1匹 =724W(瓦);
空调1.5匹 =1086W(瓦)
空调2匹 =1448W (瓦);
空调3匹 =2172W(瓦);
    因为空调在开启的一瞬间最大峰值可以达到额定功率的2~3倍,依最大值3倍计算:
    1匹的空调的开机瞬间功率峰值是724W*3=2172W
    1.5匹P空调的开机瞬间功率峰值是1086W*3=3258W
    2匹的空调的开机瞬间功率峰值是1448W*3=4344W

网友A:
不整内、外科也别整这小儿科啊!是托儿所还是技术论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