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VT运动模式

楼主(2014-03-29):
我利用VC++6.0编程,计算XY轴pvt数据;在程序中利用语句PmacDownload(dwDevice,NULL,NULL,NULL,"G:\\zhaogl\\PVT.pmc",FALSE,FALSE,FALSE,TRUE);加载自己写的运动程序;在加工线程中进行参数传递;当M1=0时将参数传递到相应的M变量中;传递函数最末尾将M1赋值为1;

PVT运动文件中主要语句如图

按如图所示程序运动时;程序无法运行;M15参数无法传递进去;M1的值始终为1;

于是我将程序改动

把PVT(M15)放到循环外时如下图程序可以运行;参数传递正常;

但是这种情况;相当于PVT时间为常数;我的计算值用不上了

求大神指教;如何将PVT时间按我计算的值进行改变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6-10):
问题自己解决了。原来是传递的参数问题,由于我传递的数 第一数据全是0,所以导致第一次运行循环中PVT(M15)时,相当于是PVT(0);程序运行异常中止了。

网友A(2015-05-18):
大神,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的留言,我想了解如何在PROG里面,编写PVT程序,我现在直接用的:

PVT10

X500:100

X:1000:100

X:500:0

但是,现在每段数据不连续,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