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温度加热求解!!

楼主(2014-03-29):
西门子S7-200plc来控制4组接触器加热,用K型热电偶,温度到了设定值后停止加热,,如果温度下去了在继续加热,完整的程序怎么写,这套程序就是塑料挤出机器的其中关于加热的一部分。屏幕也是西门子的,有的可以发我邮箱61861378@qq.com,谢谢。。。。。本人学习中!!!!!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

设定值和实际值比较再输出,也不用PID控制很简单的!自己最好写!

楼主:
能帮忙写个发邮箱学习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设定值和实际值比较再输出,也不用PID...

网友C:
这个真的没有现成的,还是要自己写

楼主:
现在不会写,能帮忙写个发邮箱学习下吗。谢谢

网友D(2016-10-21):
塑料挤出机器中的加热应该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吧

网友E(2018-05-22):
回复内容:是的

引用 网友D:
塑料挤出机器中的加热应该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吧

网友F(2019-05-01):
加热必须用PID控制才行,而且中间继电器需要用固态的,只会用送下的做,西门子的不会,现在想用西门子的PLC,楼主还有各位大大,你们有会的吗?能教下我吗,也可以发我邮箱54875430@QQ。com

网友G(2020-09-25):
引用 网友F:
加热必须用PID控制才行,而且中间继电器需要用固态的,只会用送下的做,西门子的不会,现在想用西门子的PLC,楼主还有各位大大,你们有会的吗?能教下我吗,也可以发我邮箱54875430@QQ。com

很少想下载啊,想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H:
如果用PID的话温控不是很好调,如果不用PID调节的话直接采集温度模拟量作比较输出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