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上电报SEVRO069

楼主(2014-03-29):
fauncR2000ib机器人,在调试过程中一上电就就报SERVO069故障。查手册是串行数据在传输中发生改变,尝试过各种接地屏蔽,故障时有时无。不定时,FANUC技术人员来过也没有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广州瑞松科技有限公司

http://gz-ruisong.robot-china.com/

是一家以机器人,激光,焊接自动化,环保产品为中心,集技术引进、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以及配套工程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 目前正在筹备成立广州瑞松机器人与焊接技术工程中心。

网友B:
时有时无应该是线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出现得特别频繁,看看那个位置扭曲得比较严重的通信线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直接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