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安装步科触摸屏软件出错

楼主(2014-03-29):
新安装的WIN7系统,其它软件都已装好(包括西门子200PLC SP9),但步科软件就是装不上,不只是何原因,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也不行。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WIN8正常使用中。。

网友:
可能软件的安装路径路径不对,v2.2(build131108)版软件默认安装路径为D盘,检查该PC机是否有D盘,如果没有D盘,可手动修改安装路径到其它盘

网友(2014-07-25):
还是系统的问题,我的WIN7 32位使用正常。做工控的电脑系统最好用完全安装版的,不要用GHOST版的,不然会出现问题。

网友B(2017-07-12):
你的问题解决了 吗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