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三菱的PLC编程软件要怎么卸载啊

楼主(2014-03-29):
文件夹下和开始启动栏里都没有uninstall、一件卸载的提示。360强力卸载也不行,难道要删文件夹?求高手们告知三菱的PLC编程软件要如何卸载啊?

网友A:
控制面板中的卸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中的卸载程序。

这方法好。谢谢。

网友B:
三菱的程序之间在控制面板卸载即可,卸载干净(如果是西门子的你必须手动删除注册表相关项目,否则无法再次安装)

网友C:
台达PLC编程软件升级,也需要先卸载、再安装。不过有些软件会在注册表里留下“残留”信息,导致无法重装;需要将它们清理干净!然后就可以顺利安装了。

网友D:
下个专业卸载软件的

网友E:
三凌重装新版程序一定要卸干净原来的,不然有可能会出错的,楼主如果按上面的方法还不行就试我的: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后点选HKEY-LOCAL-MACHINE/SOFTWAPE,找到MITSUBSISI,右击删除后就可重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程序之间在控制面板卸载即可,卸载干净(如果是西门...

网友G(2017-03-16):
高手,我一定要进来给你点个赞,围绕我半个月的困难终于搞定了,顶你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