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分析下这个电路可行不?谢谢~~

楼主(2014-03-29):
本人菜鸟,刚入工控这一行。想做个简单的测试变送器的东西玩,请前辈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同时监测电流和电压的。

网友A:
你这样连接,只能侧变送器的输出电流(4mA),其电压表指示=0。其原因:没有串接负载电阻。正确连线应为下图:

  24V电源的正极接变送器的“+”端,变送器的“-”端接电流表的正极,电流表的负极接负载电阻(500欧)的一端,电阻的另一端接24V电源的负极。电压表与电阻并联。如此时变送器输出电流=4mA,则电流表指示值微为4mA,电压表指示值为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连接,只能侧变送器的输出电流(4mA),其电压表...

谢谢前辈指教!我是用的数字表头,一个电流表量程是200mA的,一个电压表量程是20V。但是有个问题,那就是,这两个表头需要单独5V供电,而且是供电和测量的地线不隔离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测量端都是共地的....我就用一节锂电池升压到5V,然后给这两个表头供电。它们的测量端“负”,都接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连接,只能侧变送器的输出电流(4mA),其电压表...

我把您的图改了一下,您看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B:
这个图是可以的,不过4-20ma信号制还有个辅助信号制是1-5V,也就是说4-20ma经过250ohm才能得到1-5V。所以250ohm的转换电阻也是2次表的输入阻抗,这个也是标准的。

2次仪表的精度与这个250ohm电阻的精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产品中都选用高精密度电阻。

楼主:
谢谢~!我在别的仪器上拆了4个五环1K的电阻并联得到250Ω。按照上面的图已经做成了,很兴奋~~当电流在4毫安的时候,电压是1.01V,可能是我的表头不精确吧~谢谢上面两位的指导!

网友A:
回3楼:今日才看到你的回帖,回答晚了,抱歉!

 1、如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按3楼电路是可以的。因为3楼电路对被测电压是有误差的,即数字电流表的内阻与被测电流的乘积就是电压测量误差,其电流越大测得电压误差越大。

 2、如果数字电流表与数字电压表的电源是各自独立的电源,而不是公用一组电源,应按1楼电路测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