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管道出水口流速如何计算?

楼主(2014-03-29):
如图所示:水从高处水箱底部2.5寸水管流下来,经过2.5寸流量计,2.5寸气动球阀,请问在下面的出水口,水流速度是多少?假如打开气动球阀,3秒钟可以流出多少升水?请高手指点,计算最好有公式,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A: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说过思路。

首先得知道流量计和气动球阀的流量压差曲线,或近似公式,再求出管道的流量压差曲线,或近似公式,设备会给出KV数据,额定压差下的最大流量。

也就是求出三个东西串联后的管阻流量曲线,管阻和流量之间会相互影响的。还是实际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说过思路。首先得知道流量计和气动球阀...

出水口处的流速可以根据伯努利方程近似求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