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负载,还有什么能影响电机电流?

楼主(2014-03-30):
前天楼顶的九洲普惠风机的18.5KW的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烧坏了,更换了一台维修过的22KW的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三条三角皮带传动,更换后22KW的电机三相电流在75A左右,如果只用两条皮带,电流是60A左右,脱掉皮带,22KW的电机空载电流25A左右。后来换了一台同型号的18.5KW的电机在风机上面,电流35A左右。这台维修过的22KW的电机为何带负载后电流会如此大呢?皮带盘是相同,皮带传动的,两台电机的皮带的松紧都差不多。

网友A:
你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B:
22的电动机参数没有搞准!线径和匝数错了!

网友C:
也许是主轴转子的直径变了,也许是硅钢片有短路现象,或者是绕组匝间有短路现象

网友D:
维修过的22KW的电机是否绕过线圈,如果绕线圈时将绝缘擦破引起匝间短路,也会在被短路的线圈中流过很大的环流。

网友E:
  可能是你维修 的 电机 绕的 线圈 有问题啦

网友F:
空载电流25A左右,感觉偏大 电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G:
顶一个,持续关注后续解决方案。

修过的电机肯定有问题,但就看怎么解决,问题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