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可以水平安装吗?

楼主(2014-03-30):
讨论:PLC可以水平安装吗?一般情况下,PLC是垂直安装的。现实中可以水平安装吗,例如抽屉柜中的安装方式。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操作方便就可以了,反正PLC是通过导轨挂卡底座的。抽屉柜中安装要注意,接线拆线是否方便。

网友B:
建议垂直安装。1:利于PLC本身电路板散热;2:灰尘不易积落在上面;3:检修,维护方便。以上是本人PLC一些经验,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还有更牛B的,小笨熊说有人把PLC直接浸在变压器油里的用的。

网友D:
这个倒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E:
   PLC通常什么位置安装没有硬性规定,不管采取水平也好,垂直也罢,都要考虑检修维护的方便性和整体布置的美观性。

网友F:
不利于散热,容易进灰尘,其他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G: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需要考虑继电器性能是否发生变化,实际晶体管类型理论上可以任意角度安装应用,至于散热目前PLC本身已经发热较少,只要安装环境温度正常基本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网友H:
 实际情况吧,美观大方

网友I:
都是可以的。

网友J:
我觉得要你看是什么PLC,有的PLC类型要求必须垂直安装;建议咨询对应的PLC厂家,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