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电源接线

楼主(2014-03-30):
哪位高手能告诉下台达Plc接外部24V的接线方式,本人用的是npn接近开关,是不是24v接s/s,0v接24G

网友A:
给你一个图

见图,24V+接到S/S端子,再连接接近开关的“+”,

24V-(0V)接到接近开关的“-”

输出直接接输入点。

网友B:
接近开关是蓝色负极,棕色正极。

网友C:
为了回答求助,准备了两张图。

发现今天求助光电开关的朋友特别多。

楼主看看下面图,A图,B图,C图。

A图

楼主估计说的就是1号图。

B图 这个PLC直流输入,基本通用。但是台达的输入电路分为源型和漏型。

Sink = 電流流入共用端 S/S,

Source = 電流流出共用端 S/S

看上图,有两种接法,看你用哪一种。

接线时,你把1号图中的小方框,看成是PLC内部的光电耦合器,然后看图接线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图 见图,24V+接到S/S端子,再连接接近开...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回答求助,准备了两张图。发现今天求助光电开关的朋友...

OK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为了回答求助,准备了两张图。发...

不客气,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如果接反了会不会烧掉啊

网友E:
基础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