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路径求解(顺进针逆时针)

楼主(2014-03-30):
新手最近捣鼓FANUC机械手,遇见一个问题,请大神指导.

1>.机械手由A到B,用关节运动(J)

2>.有2种路径C与D.怎样编走C路径,怎样编走D路径,

琢磨了几天一直不透,求解呀!

网友A:
1.加中间点。

2.使用不同的config参数。

网友B:
如果你想直接的话看你的系统软件是LR、还是RR、还是LF、RF的,不同的软件他的运动方式有丁点不一样,另外直接的办法就是加点约束他的运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