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自动变速运转带全波整流能耗制动的继电器一接触器式电气控制原理图,做过的大神,给点建议!谢谢了

楼主(2014-03-30):
继电器一接触器式控制电路的设计及主要电器元件材料的选择

有一台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型号为YD123M---4/2,铭牌为6.5kW/8kW、6/2丫联结、13. 8A/17. 1A、380V、450r/min/2880r/min,根据以下控制要求进 行电路设计。

1)设计出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自动变速运转带全波整流能耗制动的继电 器一接触器式电气控制原理图、接线图,并简述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2)选择主要电器元件材料的型号规格、数量,并列出主要电器元件明细表 (主要电器元件包括:接触器、熔断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开关及按钮)。

3)线路绘制必须采用GB 4728-2000{电气图用图形符号》、GB 7159- 1987{电气设备通用技术文字符号》和GB 6988-1986{电气制图》等有关 规定。 要求该电路能够实现如下功能:

1)三相异步电动机能自动变速运转。

2)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全波整流能耗制动。

3)三相异步电动机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零电压保护和欠电压保护。

网友A:
什么情况下自动变速?还是变速起动?需要反转吗?

网友B(2017-02-23):
你好我有个YD132-2/4电机现在没有劲。电机原先缠过,怀疑线包的问题。

定子线包要重新换线,能教教我他的参数吗?

网友C(2017-07-24):
那位老师有双速电机带能耗制动的控制原理图啊

网友D:
在变频器横行的年代,还用这个电机或者说还用这种调速、制动方案,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