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 软件无法打开串口与DVP PLC通讯

楼主(2014-03-30):
我的一台台式电脑上装的WPL2.34前几天还能正常下载程序,昨天突然无法通讯。无论我把软件重新安装了几遍,也重装了不同版本,现在都无法与PLC通讯了。串口我用别的软件都能正常使用的。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呢?感觉就好像给电脑哪里关到了,但我关了360和杀毒软件一样无效。另外,我用笔记本就能和PLC通讯。求教各位了。

网友A:
尽管你说的多么详细,说的那么无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式连接的?最好截个连接设置图看看。

按说台达WPL很好连接,选择默认设置,只要搞好COM口以及设置地址为0就行。

网友B:
用笔记本能和PLC通信,说明编程电缆也是好的;

则觉得楼上说的有理,可先看看通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