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与工控机经以太网通讯怎么实现?

楼主(2014-03-30):
现有西门子触摸屏与工控机各一个,如果工控机采用WINCC,触摸屏使用WINCCflexible怎样建立两者之间的以太网数据通讯用来交换PLC位状态和其他数据信息

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案可行。

各位大神请给支个招,多谢了

网友A:
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很简单,设置好IP就可以了,有plc的话3者之间以太网通讯更好。

网友B:
弄一个交换机,PC HMI PLC都cha插上去配好IP地址。 就好了

网友C:
看看,帮顶,同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