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200KW电源板谁修过啊

楼主(2014-03-30):
接手一台西门子430-200KW 故障原因,16、17脚带电接380V电源上了,目前直观发现I/O板击穿,换I/O后面板不亮,换面板和主板后还是不亮。测IO板电压10V偏低只有6.3V,是不是电源板也有问题啊,电源板怎么检测谁知道啊

网友A:
这个你得慢慢来了,先测量整流单元是否正常,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然后你才能去检查电源板是不是正常。

楼主:
直流电路正常,24V电压正常

楼主:
驱动板光纤灯亮,IO板绿灯不亮,报警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