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问题

楼主(2014-03-30):
我想问一下,两线光电开关作为输入怎样接到PLC的输入点,是直接接com端和输入端的点吗?

网友A:
直接 接24V+和输入点

网友B:
对的,先找对正负极线,一般棕色为正24V,蓝色为com线即oV线,然后OV接com,24v接输入端

网友C:
  其实个人感觉  光电开关一般用三线的比较方便

网友D:
A图

B图

结合上面A、B两个图,估计你说的光电开关是A图中第三个

你可以把图中的3,4左侧看成B图中的S开关。这样,3线就直接接光电开关电源正;

4接PLC信号输入端子,然后PLC的COM端接到开关电源的负极。

A图中的负载就相当于B图中的光电耦合器,电阻电路。

网友E:
   二线光电开关,内部都带有电源,其二条引线是接负载作为光电开关的内部输出晶体管的集电极电阻。由于晶体管分二种类型:NPN与PNP。见下图:

   左图为正逻辑电路。其输出管为 NPN 型晶体管,引线为电源的+24V和集电极输出点,右图为负逻辑电路。其输出管为 PNP 型晶体管,引线为电源的0V和集电极输出点,

  故与PLC输入端连接要考虑光电开关的类型,下面画出正负二种逻辑的光电开关电路与S7-200输入口的连接供参考:

  从上图连线可知:即光电开关的二条引线:输出引线(Uo)接PLC的输入口。另一条引线(光电开关电源的0V或+24V)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