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办公室监控车间里的PLC运行情况

楼主(2014-03-30):
现场有30台FX3U的PLC每一台都与一台6100I屏连接(用于设置参数和现场监控),现在想在办公室里用电脑同时监控车间里30台PLC的运行状况以及修改每台PLC的参数。怎么才能实现?(通过给每台加装485模块+组态王??)

网友A:
呵呵,楼主提法我不太熟悉

可以搞30个高清摄像头,不但监看PLC,还可以监看工人。

网友B:
对的,加485接口或以太网接口,同时要考虑各个控制器之间的通讯距离。组态王只是人-机界面的一种,还有其他的上位软件。但是还要考虑上位软件是否可驱动30个控制器(指的是上位软件的驱动能力,我没用过组态王),以及知道你所需要控制的点数。

无论用485还是以太网都需要对控制器、上位软件做组态(即编程)。你想要的数据才能传上来。

网友C:
其实你可以不必同时查看 PLC 状态,在一个时间段,之查看一台,这样你可以设计一个对每台PLC 链接请求 程序,例如,首先对01号地址链接请求成功后,就查看本台PLC 运行状态,想要切换到另一台时候,程序应执行,断开链接,再次连接到02号地址PLC ,其他地址以此类推。这样上位机通信实时性能保证。不管用仕么通信方式(RS485MODBUS   TCP/IP 等等) ,基本原理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D:
最好做以太网通讯。。

网友E:
以太网通讯简单,还方便以后扩容

网友F:
     没有实战过,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 流行的是以太网,建网 方便且快速

网友G:
楼主你好!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把每一台FX3U的PLC挂上一个以太网模块。型号为:FX3U-ENET-ADP+无线路由器/或者接网线的路由器也行,最好是有30多个端口的那种路由器。。。组成局域网。。。

然后把你办公室的电脑也插到那个路由器端口。。。

最后:要亚控、力控、WINCC、开物、IFIX组态软件就任你选了。。。

要是不会组态软件的的话。。。就用威纶通触摸屏的编辑软件,使用他的在线仿真功能!!!

网友H:
看你办公室和车间的距离了

我觉得最好用GPRS+WEB发布+手机平台

你不仅在办公室,全国各地有网络的地方,你就尽情监控吧

楼主:
车间到办公室有400米的样子。不知道用485和以太网谁的价值更优一点,好像485还要考虑抗干扰的问题而且距离远了还要加中继

网友I:
支持7楼的,这样扩容比较容易,还可以随意增加HMI,编程也简单

楼主:
将才问了一下三菱的通以太网讯模块要1500+/个,而一个485的通讯模块才200+。现在就是不知道485在400米左右距离上传输效果怎么样???

网友J:
可以连接为以太网络!!!!

网友K:
现场有几十套设备,通讯接口为RS485,协议为MODBUS-RTU,在现场通过迈思德触摸屏采集数据,同时迈思德触摸屏带有以太网口,自动转发为MODBUS-TCP协议,在中控室通过另外一台迈思德触摸屏作为主站,采集现场触摸屏的转发数据,方案简单,性价比高。

按照楼主的想法,用迈思德触摸屏也可以实现,通过FX2N编程口,连接FX2N,然后再通过以太网转发。

网友B:
节约人民币的方案:在现场用485通讯接到一台转换器。用光纤连到办公室。

注:485通讯线要求是双绞线,通讯距离最远是300-500m。如果用到极限长度,丢失数据包的概率增加。就是说通讯质量会下降。如果用以太网,使用5类线通讯距离是100m,距离再远的话通讯质量也会下降,解决方法是用光纤。

网友L:
办法有很多种吧   看看楼主基于哪个角度考虑

网友M:
我们经常搞这样的事,我们是直接把30台PLC接到一个武汉舜通智能的通讯管理机QT240上面去,再引出一个网线到路由。再上一个我们的Qtouch组态就可以在办公室实现说有的PLC数据远程监测和远程控制并且数据存盘分析报表了。我的QQ:1192530047 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