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用手机远程关闭电脑

楼主(2014-03-30):
由于走的匆忙,回老家时忘记关闭自己的电脑了,现在电脑仍旧开着,不知道如何实现远程关闭电脑,电脑上开着QQ,能否通过QQ发送一条命令关闭电脑呢?

有这方面经验的,欢迎来告知方法

网友A:
呵呵...完全可以,这个你需要向黑客请教!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IT就乱了。这样如果可以的话,岂不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过允许的情况下,随意关闭别人的电脑?

网友B:
如果你能设置好电脑程序的话可以实现,只是需要自己编写一段程序,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有难度。还是设置定时关机吧这个可行。

网友C:
就目前的技术,还没听说有这样的功能。

不过再在可用性方面做做调整,可以算是一个创新应用。

智能家居可以实现,电脑也可以。

网友D:
TEAMVIEWER 软件.

PC端有WINDOWS版;

手机版有安卓版

执行一个关机命令的话,不会要太多的流量.

网友D:
并且哪怕你是局域网代理上的网,都可以使用,号称穿过一切防火墙的远程控制软件

网友E:
我知道如何通过手机关灯,这个电脑就没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