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毕业设计,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3-31):
恩,我毕业设计是弄远程教学实验的。目前有如下问题未解决:1.如何实现WEB发布,照着帮助文件弄的,在局域网内无法浏览,更不要说发布到万维网上了。2.如何实现视频监控,无法找到视频联动的办法,是组件没安装完吗,还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在网上查到的资料,都已经说怎么弄了,可是,我就是弄不出来。谁有空能和我详细的讲解一下就好了,谢谢好心人。

目前已经解决局域网发布问题。

发现新问题,力控如何走458、MODBUS,实现对现场设备的监控,结构倒是很了解,只是添加I/O设备后(MODBUS的),如何读取到现场设备的数据以及并控制呢?

设备清单,以及我新建数据库变量时的截图。

真心不知道怎么弄了。以前弄西门子的PLC,只控制西门子的输入输出而已。走MODBUS,没经验。设备目前没回来,还没机会尝试使用。所以,请有经验的大哥知道一下。

网友A:
视频捕获控件用于视频捕获卡与声卡信息的采集,并可以将采集的信息存储到文件中。利用视频捕获控件可以在力控窗口中监视视频画面。

1.参数设置

双击视频捕获控件或右键单击视频捕获控件,从弹出的右键菜单里面选择“对象属性”后,会弹出视频捕获控件的属性设置对话框如图 7-34:

图 7-34

1)设备选择:设置初始加载的视频设备和音频设备。运行时预览:运行状态下是否在视频捕获窗口显示视频图象。

2)捕获文件:输出AVI文件的名称,在输入框中直接输入文件名称,或者点击其右边按钮,将出现文件选择框,可以在该选择框中选择想要的输出文件。

3)文件大小:设置文件初始大小,控件会按此设置预先分配空间,以便加快文件存取速度。

4)捕获频率:当信息存入文件时,每秒采集的视频帧数。

5)允许捕获时间限制:选中该检查框时,将对视频存储定时,达到该时间后将停止存储。输入框中数字为定时时间。

6)允许运行时配置视频参数:运行状态下是否弹出视频配置对话框。选中时,在运行时单击视频捕获窗口工具条最后一个按钮会弹出视频设置对话框如图 7-35:

图 7-35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指定视频/音频设备、参数设置。

1)捕获AVI文件:如果在组态环境时指定了存储路径,单击此按钮后会直接存储,否则会弹出存储路径选择对话框。

2)停止捕获:停止存储AVI文件。

3)转储文件:另存为其他文件名的AVI文件。

网友A:
WEB发布地址为HTTP//:IP:端口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捕获控件用于视频捕获卡与声卡信息的采集,并可以将采...

前辈,请问,图在哪里?求知识来源,谢谢。没图,看得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B发布地址为HTTP//:IP:端口号吧

关键是外网发布,这个真心很难弄,这个,你会了吗?

网友B:
局域网无法浏览?

你先试试本机能不能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ild 局域网无法浏览?你先试试本机能不能登陆

已经找到无法再局域网内浏览的原因了,目前无法解决对外发布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生壳                        ...

已经下载安装注册好花生壳了,请指教,下一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生壳                        ...

已经弄好了,只是弄一个免费的内网映射弄麻烦了点。

网友B:
楼主外网发布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