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节机械手对电机的要求

楼主(2014-03-31):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六关节机械手对伺服电机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对于六关节机械手的运动,需要什么性能的电机,或者说与普通的伺服电机相比,应用在六关节机械手上的电机最好需要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本人对电机不懂,只知道通过减速机要把实际转速范围尽量控制在电机比较稳定的转速内,而且在六关节调试中,先要进行驱动器对电机的一些参数设置,比如功率,编码器分辨率,转速,扭矩,电流,线间电感,线间电阻,转子惯量等)

        另外对六关节机械手的运动要求,我所知道就是不同的工艺要求不太一样,比如焊接的弧焊工艺,可能对轨迹的精度要求就高一些,特别是低速焊接时的稳定,另外在空走时要有较高的移动速度。所以对这种负载不大,但有低速和高速要求的运动特点,需要一些什么参数的伺服电机?

        请大家帮忙解惑,有相关的网址、资料的话更好。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一般的 机械手用的 伺服电机吗!?????

网友B:
你可以买个伺服电机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一般的 机械手用的 伺服电机吗!?????

          怎么说呢,有这个疑问,是我知道有些知名的机械手对电机是特订的,比如ABB,但具体怎么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根据不同机械手的运动特性(负载,速度等)来要求电机的一些性能。

        如果说只是让六关节动起来,完成一些基本的运动轨迹,那就不怎么需要特别的了,除了要有个六关节的控制器,只要驱动器和电机匹配好,参数设置的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如果要测负载,最大速度等一些数据时,可能效果就不好。虽然说最终的结果是要根据机械构造,伺服控制系统等一系列的因素综合而成的,不过相对与其他因素,现阶段电机的可选择范围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买个伺服电机试试呗

老兄,一个不行啊, 六个关节,需要六个电机,而且单独跑电机啥都看不出来,要整体测试看运动效果,另外六关节的控制系统不好找啊!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六关节更看着电机的那些参数!

网友C:
广州瑞松科技有限公司

http://gz-ruisong.robot-china.com/

是一家以机器人,激光,焊接自动化,环保产品为中心,集技术引进、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以及配套工程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 目前正在筹备成立广州瑞松机器人与焊接技术工程中心。

在努力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公司还致力于与国外同行业优秀企业的技术合作,努力引进和运用世界先端技术,创新开发,推动装备工业领域中的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开发与应用。公司与日本Panasonic紧密合作,从1997年成功的为广州五羊(本田)摩托车有限公司提供了第一条机器人焊接自动化生产线开始,至今我公司已为制造产业界提供各系列机器人超过3000台,在汽车、摩托车、电梯、机械、家电、IT通信等行业承接机器人系统及焊接自动化生产线约500套。我们的产品及技术同时也在造船、核电、风电、高铁、石油化工、集装箱、海洋工程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公司还与世界技术领先的日本松下、日本神户制钢、日本小池酸素、德国库卡、德国IPG、德国博世、美国唐纳森等世界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

公司与在世界汽车制造装备领先的日本北斗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北斗(广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还与日本Panasonic共同投资成立了松下焊接(华南)技术应用中心,为客户提供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应用和培训教学。并在本公司业务覆盖的范围内,建立起紧密的销售网络,广泛地向国内外用户提供高性能的优质产品及售后服务,籍此为装备科技创新发展做贡献。

网友D:
据我观察,一般机械上的伺服都是高电压,大扭矩,低功率的。前段时间看了一下180的KUKA,2轴伺服才3千瓦多一点,不过电压是600V的。

网友E:
主要是高扭矩和低转子惯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高扭矩和低转子惯量吧。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观察,一般机械上的伺服都是高电压,大扭矩,低功率的...

 好的,谢了!

  不过我所接触的只是负载6公斤,电机最大不过10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