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拔掉电池,D区数据能保持多久?

楼主(2014-03-31):
如题。

说起来有点不太好,不过也是没法子的事。   因为经常收不到钱,所以只好给PLC上锁。 运行到时间了不给钱就停机了。   可是数据存在D区, 如果客户把电池拔掉一断时间,那么数据就丢失了。

问题:

1、 无电池状态下,D区能保持多久?(PLC内肯定有个大电容),我试了拔电池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再插上电池运行,发现数据还没丢失。

2、如果发生无电池情况下D区数据丢失, 那么有什么特殊寄存器来指示这个事件呢?

谢谢!

网友A:
  木有做过实验,建议楼主 自己先备份好程序,然后再 拨下 电池做 实验,因为这个 电池 使用 寿命也与电池的 新旧 有关的 !

   有实验 成果,也拿出来 与我们 一起 分享 一下 !

网友B:
哈哈  楼主很有创意!大概2个星期吧。看看说明,上面会有的。

楼主:
这哪叫有创意啊! 这叫生活所迫呀! 呵呵

我看说明书要求换电池在五分钟之内完成,还以为只能挺个十来分钟呢!

如果懂行点的客户,直接拔了电池过两个星期,再重新通过HMI设参数,那么在PLC里做的密码锁就没多少意义了!

接着请教: 当PLC上电后,检测到保持时间丢失,它会有什么特殊寄存器指示吗?如果有,我可以通过这个标志位再上锁。   我看到的A寄存器都是关于EEPROM数据指示的。

网友C:
你用触摸屏脚本做锁,那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楼主:
是,最后的办法是用触摸屏做了。 但是考虑到:

1、触摸屏的指令相对麻烦。

2、触摸屏可能会更换,而PLC作为控制的核心,几乎不会换。 因为换PLC,程序重新写,需要现场很长时间来验证程序的可靠性的。

所以,原则上能用PLC做的,尽量用PLC做。  我现在的做法是触摸屏的参数设置是需要动态密码的。这样即使PLC掉电数据丢失,但是客户还是进不了触摸屏进行系统参数设置,机器还是开不起来。 略嫌麻烦……

网友D:
我之前也是做成了动态密码,它的触发和时间有关,也就是从交到客户手里就开始计时。并且是三级密码,每一级对应一部分回款,第三级密码用完后如果需要可以once more。

楼主:
对的,总体思路我和楼上一模一样的。 多级密码,都是动态的。 每一级可以延长不同的使用时间或产量,最后一级是永久解锁。

但是欧姆龙这PLC有电池,不太爽。 所以想讨论清楚一些细节。不太想完全用触摸屏来实现(当然实现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原因在上一楼我已经列出来了)

网友E(2014-07-08):
用触摸屏自带内部时钟做比较好多了,毕竟拆触摸屏内部电池比拆PLC的麻烦多了。

网友F(2014-12-07):
看来大家在这方面都还是下了功夫的,不过这也是个事实,没办法

网友G:
 还是不太懂呢,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