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曲线怎么调

楼主(2014-03-31):
求大神指教,求具体方法,不要跟我说去看说明书

以B型 为例好了

电流较大 怎么调

比如 中间电压 中间频率怎么调  还有接下来怎么调

求具体参数  跪谢

网友A:
电流大,那把V/F参数调高点试试。电压高,电流就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那把V/F参数调高点试试。电压高,电流就低点。

大神,没有具体参数,能说说怎么设置吗?

网友B:
楼主!同求!期待有好的答复!!!

网友A:
00-09 控制方式 00:V/F 控制
11-00 V/F 曲線選擇 00:

由參數群01 設定 00
01:1.5 次方曲線
02:1.7 次方曲線
03:2 次方曲線
04:3 次方曲線
查说明书,看到上面这两个参数有关,你调整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