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和电机服务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4-03-31):
在选择变频器时,是否需要考虑电机的服务系数,我询问了我的一个变频器供应商,据他们的工程师介绍,110KW以下的电机,可以按是多少功率就选多少的。110以上,就要按服务系数相应放大。

我在思考,一般电机的服务系数通常为1.15,那变频器厂商在设计时,是否就考虑了该系数?另一方面,是不是在选用变频器时,就是按使用情况来选择,而不是完全按照电机额定功率?例如,电机为22KW,服务系数为1.3,工作功率就是在服务系数1.3,即22*1.3=28.6KW,那就应该按28.6KW来选择?

哪位大神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A(2014-05-15):
按照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指变频器选型的冗余量,也就是降额。很多欧美和日本品牌在上个世纪末之前,在一些特殊的行业(比如起重类),或者一些特殊的高过载设备、或者客户认为需要高安全系数的设备,会建议选型时考虑冗余,除了超重载,一般会笼统的建议放大一档,或者细致一点,就是按照峰值工作电流选择变频器额定电流。

选用变频器,还是要看负载的情况,也就是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电流和对过载能力的要求。一般来说,选用矢量变频器,变频器和电机同档位即可。在重载情况或对过载能力要求较高时,变频器选择比电机大一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