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仪器仪表酸度计的维护方法

楼主(2014-03-31):
  酸度计是一种常用的教学仪器,在实验室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酸度计的使用在实验室中是最为广泛的,对于实验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用户在使用酸度计的时候需要定期的为其经行维护,这样可以减少故障的发生。那么实验室仪表酸度计的维护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1)玻璃电极的主要部分为下端的玻璃泡,这球泡极薄,切忌与硬物接触,取用和收藏时也应特别小心。安装时,玻璃电极球泡下端应略高于甘汞电极的下端,以免碰到烧杯底部。

  (2)新的玻璃电极在使用前应在纯化水中浸泡48h以上(烧杯内置少量棉花),不用时最好浸泡在纯化水中,供下次使用。

  (3)测定碱性溶液时,应尽量快测,测定后立即用水清洗,并用纯化水浸泡。对于pH>9的溶液测定,应使用高碱玻璃电极(231型玻璃电极),因为221型玻璃电极的线性范围为0-9.5。

  (4)在测定胶体溶液、蛋白质或染料溶液后,玻璃电极先用棉花或软纸蘸乙醇轻轻擦拭,然后用酒精洗,最后用水洗。电极若沾有油污,应先浸入酒精中,其次移置于乙醚或四氯化碳中,然后再移至酒精中,最后用水洗。电极上沾有染料,可用稀漂白液或稀过氧化氢液洗涤。

  (5)玻璃电极可制作成不同形状,球形和圆柱形主要用于液体介质;平面形主要用于含水的半固体介质,如皮肤、肉类、皮革、纸张等;尖锥形主要用于刺入介质内部测量,如土壤、水果等。

  (6)玻璃电极活化:将电极球泡用0.1mol/L盐酸(9mL盐酸加纯化水至1000mL)浸泡24h,用纯化水洗净;如果电极老化严重,也可将电极下端泡在4%氢氟酸溶液中3-5s,(溶液配制:4mL氢氟酸加水至100mL),用纯化水洗净即可。

  (7)使用甘汞电极时,注意KCl溶液应浸没内部的小玻璃管下口,且在弯管内不得有气泡将溶液隔断。

  (8)甘汞电极内装饱和KCl溶液,并应有少许KCl晶体存在(使用AR级的KCl晶体)。

  (9)校准仪器时应尽量选择与被测溶液pH值接近的标准缓冲溶液,pH值相差不应超过3个单位。

  (10)校准仪器的标准溶液与被测溶液的温度相差不应大于1%。

  (11)在校准及测量过程中,均应轻轻转动烧杯,使溶液均匀。

  (12)复合电极使用完毕,应浸在3mol/L的KCl溶液中。

  (13)标准缓冲溶液最好新鲜配制,在密闭容器中一般可保存2-3个月,如发现混浊、发霉或沉淀等现象,不能继续使用。

  (14)以pH为6.86进行定位校准,以pH4.00进行斜率校准,然后测定pH9.18缓冲液pH值,测得值与9.18的差值是否在规定的误差范围内(如0.01级pH计误差在±0.02pH,0.1级pH计误差在±0.1pH),pH计是否准确立见分晓。如果准确度不合格,可以判断是pH计有问题还是电极有问题。

  (15)经过长期使用或修理过的pH计,应作pH计性能检定,以保证测定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