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起升问题

楼主(2014-03-31):
问一下大家

    我们的起重机主钩原来是施耐德变频器下降的时候没有上升动作,现在换成ABB变频器(带起升宏)了,出现下降的时候先上升10CM,然后在下降,请问这样的现象正常吗?是不是ABB变频器都有这个现象,谢谢大家了

网友:
同感呀,不过我的原来是三菱变频器现在换成ABB的N697,也是这样的现象,客户不太满意呀

网友A(2014-06-06):
也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了抱闸控制引起的,求指导~!

网友B:
机械抱闸 组没调好  67组吧  这个需要看曲线调